编程
漏电问题

楼主(2014-09-04):
我 现在有 6支 UV灯管 其中有一支 灯管 有时候启动的时候 漏电开关会 跳闸 找了半天找不到问题!~!`它有时候 有 有时候又没有`1!!!

网友A:
分开来试,找出漏电的那个换掉不就行了。

楼主:
找到了 但是 那个灯不是经常出问题 有时候启动的时候来那么一下

网友B:
那就干脆换一个!我的感觉是未必就是这个灯漏电导致漏电开关跳闸!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只要不开这个 灯 其他的随便怎么用都不会`!!! 但是这个灯就在启动的时候偶尔会有 启动过后就不会了

楼主:
还有就是 全是新东西

网友C:
有那么纠结吗?把有问题那个换掉不就哦可了吗!

网友D:
有没有可能你的开关容量小了啊,是全部开灯时出现,还是单独开这故障灯就出现?还是楼上说的对确定是这灯的问题换掉

网友E:
灯不会漏电,可能线路有问题
天行健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电容问题``1`1`
漏电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