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显控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4-09-04):
各位师傅帮下忙指导下:显控触摸屏按钮(x0)按了,线圈Y0没反应。只有直接在PLc上输入才有用,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的屏不能直接驱动外部输入点,可以用PLC的内部中间继电器操作。例如把X0换成M0.

网友B:
是三菱的吧,不能直接用触摸屏控制输入寄存器,可以控制内部寄存器,如 M
永远年轻

网友C:
楼上正解

楼主:
是三菱的,后面用了M,触摸屏上按了输出还是没反应!!郁闷,有没什么例子可以给我示范一下,谢谢

网友D:
触摸屏有没有与PLC通信上呀!

楼主:
通讯上了,应该是按钮,指示灯里面的设置没设置好!,能不能给个示范,谢谢

楼主:
触摸屏里那些按钮指示灯的写入地址跟我们plc的x0,y0地址怎么对应的?怎么去连接?求大神指点

楼主:
知道的大神能不能给下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