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显示屏显示的数据在plc里找不到对应的寄存器

楼主(2014-09-04):
如题,显示屏显示的数据对应的寄存器 在plc程序里找不到 plc里对该寄存器进行监控却能监测到显示屏上显示的数据,求大神指点

楼主:
来个大神指点迷津呀

网友A:
批量,变址都有可能遇到你的情况。或者PLC专用的内部寄存器区。

网友B:
智能軟體所規畫的寄存器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C:
提问最好说明 是哪个厂家的PLC,如果是西门子的 有 隐含
永远年轻

楼主:
是三菱 q系列的 plc 如果和后天服务器连接 通讯 有没有可能是服务器控制plc寄存器 出现这种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