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N加密问题

楼主(2014-09-05):
三菱FX2N系列PLC如何把程序加密啊
现在解密一大堆的

网友A:
是啊,有哪位高手指点,我也学学

网友B:
2N加个屁 无论怎么加 都会被破解 3U的 可以加一下 一般人不会破解 所以你花点钱 买个3U的

网友C:
程序数据化,通过比较数值来控制输出点,小设机关,随时复位寄存器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