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初学者PLC指令求解!

楼主(2014-09-05):
我是PLC 的初学者,遇到PLC指令中的K5和K-5,不知道含义,求解答?谢谢!

网友A:
正5和负5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常数,1楼正解

网友C:
T5接通,D21的值在-5<D21<5区间复位M740;
下一行D21大于等于5小于等于-5置位M320

楼主:
实际上D21是位移传感器的数值(0-34mm),这和±5之间怎么关联?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导,已知晓其功能,该程序是控制原始位置位移传感器的误差值±0.05mm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