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5):
各位好,目前本人和几位同事在做设备控制系统改造,通过自己编写程序把该系统由继电器控制改为PLC控制。我将设备流程图和设备运行状态进行如下描述:

依次开启一、二、三级电源开关,干燥机开始往罐体里冲压(A罐、B罐、反吹)均为8Bar。
1.开启干燥机(A干燥、B再生) 。
2.0分钟加热器运行,B罐泄压阀(AV6)打开,开始B罐泄压,AV3打开供气(其余阀门关闭)。
3.1分钟,AV2 B罐排气阀打开(此时罐体压力基本泄完)。
4.1分钟20秒鼓风机运行。
5.2小时,加热器停止加热,鼓风机继续运行 。
6.2小时10分钟,鼓风机停机运行,AV7打开,进入冷却阶段 。
7.4小时,B罐AV2/AV6关闭,开始均压(A罐、B罐、反吹)为8Bar 。
8.均压时间为5分钟 。
9.均压结束,0分钟,AV4打开、AV3关闭、AV5打开泄压,加热器开始吸合 。
10.1分钟,AV1打开(此时罐体压力基本泄完) 。
11.1分钟20秒鼓风机开始运行 。
12.2小时,加热器停止加热 。
13.2小时10分钟,鼓风机停止运行,AV7打开,开始进入冷却阶段(3Bar吹扫) 。
14.4小时,AV1/AV5关闭,开始均压(A罐、B罐、反吹)8bar压力 。
15.均压5分钟后进行切换 。
16.如此往复运行 。
注:AV3/AV4由一个电磁阀控制,正常状态下,一开一关,不能同时开或关。

楼主:
现在我们编程遇到一个问题:如何实现A,B tank切换与循环?通过什么指令能实现这个功能?
我们在编程过程中,感觉有些就是简单逻辑堆砌,感觉学的一些指令mov等等一个都没用上,不知道编的能否能用?
希望高手能给些指导,比如温度这块,总体思路应该是什么,需注意什么?
以上,非常感谢,编了大概半个多月,还是有些始终没突破~~~

网友A:
其实这个用那步进梯形图很好实现的,你这个都是一步一步进行的,步进就不用考滤太多双线圈等问题,难度应该不是很难

网友A:
步进单流程加循环而已,有一点PLC知识的都会编

网友B:
顺序控制

网友C:
SFC流程,很简单的

网友D:
应该不难的。可以下载个类似的例程参考下
青岛区接活

网友E:
做这个程序方法很多,这个很间单的!

楼主:
能提供一个吗?参考下

网友F:
楼主你好!用SFC很好编,我想欣赏下人家用继电器做出来的照片,楼主可以拍张看看吗?

网友G:
你搜一下这个帖子,里面应该有你需要的内容。十五个PLC控制简单实例+详细说明(适合已经入门的PLC学习者学习)

楼主:
好,非常感谢

网友H:
同意2楼的

网友I:
将继电机电路以PLC的接点替换试试,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