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求教西门子模拟量EM231模块问题,订货号231-0HF22-0XA0

楼主(2014-09-05):
现场用的是西门子模拟量EM231模块,订货号为231-0HF22-0XA0,电压输入模块吧应该是,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接上模块后,现场有信号过来,就是1到5V的信号,但是从软件监控里面看到的通道值只有几百,200到500左右,正常情况下,1V的时候应该是6400,5V的时候是32000,请教,是否是模块损坏,如果损坏,如何测试其真的损坏了,如果真的是模块损坏,那如何规避这样的问题,何种情况会导致模块损坏,十分感谢

网友A:
朋友摸块硬件是否设置好?

网友B:
跳线设置后了吗

网友C:
一般不会损坏。
请检查你的传感器电源和PLC电源是否使用同一个电源,如果不是,请将两个电源的24V(-)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