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三菱伺服的定位指令

楼主(2014-09-05):
请教一下三菱相对位置和绝对位置定位指令中,脉冲+方向控制伺服电机正反转。比如说y0发送脉冲y4控制方向,如果要正转,y0发送的是正脉冲k9999,那么y4要不要事先置on,还是自动置on?如果是反转,y0发送反脉冲k-9999,y4要不要事先复位才能反转,还是自动复位的?正反脉冲要和方向信号配套使用吗?

网友A:
如果要正转,y0发送的是正脉冲k9999,Y4置0;y0发送反脉冲k-9999这时就已经是反转了,如果脉冲设置K9999,Y4置1就是反转
下载积分:+3(longfei1982)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上说的完全正确
下载积分:+3(longfei1982) 热心助人!

网友C:
其实这两条令指令有所不同,相对的正反转完全受脉冲正负的影响,而绝对的正反转受要走位置与现在位置相对于原点位置的影响,如果比原点位置到现在位置大,就正转,反之小就反转,Y4方向受内部影响,不用管它
下载积分:+3(longfei1982) 热心助人!

网友D:
一楼说的正确

网友E:
二楼正解!用plsv plsy都可以的呀用相对和绝对改变脉冲的方向立刻改变电机方向

网友F:
1楼刚好说反了

网友F:
如果Y0发脉冲为K9999,Y4自动置位,电机正转。如果强行复位Y4,电机反转。 如果Y0发脉冲为K-9999,Y4自动复位,电机反转。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完全正确

网友G:
1、2楼都是正解。。。。。。。

网友F:
我都搞晕了

网友H:
我相说的是,你请教的是两条指令的,而不是一条

网友I(2014-10-05):
不要搞晕。DDRVI 指令给正脉冲向正方向走,给负脉冲向负方向走,DDRVA 指令 看D8340当前值,设定的值大于当前值向正方向,反之向负方向走!

网友F:
DDRVI 指令给正脉冲时如果复位方向信号同样是走反方向的。

网友J:
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