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和触摸屏通讯不稳定?

楼主(2014-09-05):
有一款CP1E系列的PLC和触摸屏通讯正常的情况下,下载触摸屏程序后,就不能正常通讯了,弄下触摸屏的插头,又好了,是不是PLC的232通讯口通讯不稳定?

网友A:
不是不稳定 是接触不好

网友B:
无非3个问题:
1.线坏了
2.干扰
3.波特率不对,还有奇偶校验之类的东东,这个我不太懂。

网友C:
线接触不良,看看是不是线脱焊,螺丝没上稳。

网友D:
这个好像是我们单位碰到的问题么?你是哪个张工啊
不是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