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带RS485的电表,进来讨论两下!

楼主(2014-09-05):
在做个设备,此设备需实通过PLC时监控的用电量和用气量,这样就需要选用一台带RS485接口的电表和一台带RS485接口的气压表,有没有朋友用过这两种产品的,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很多电表多支持modbus协议,你买个转换器,把modbus转成dp的就可以了,比如赫优讯的NT50就可以

网友B:
用气量用气压表吗???应该用流量计吧!!!4-20ma的涡街流量计很多,脉冲的也很多
天行健

网友C:
带通讯的表很多,看你选型了。程序都差不多,看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