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5):
在两轴伺服中,当所走的距离不一样时,怎样做到两轴同时达到,就是时间一样,速度与距离成正比。最好有程序说明,谢谢了

网友A:
看你具体要求撒,插补可以

楼主:
想了一晚上,大家说这样行不行,频率是速度,脉冲量是距离,时间等于距离除以速度,先比较两个轴给的脉冲量的大小,取最大值那个数,以最大速度运行,计算出时间,再用最小脉冲量那数除以这个时间,来算出距离小的那个轴的速度,行不。  如:当在原点(0.0)时,要求走到X轴25000脉冲量,Y轴45000脉冲量的位置,用45000除以最大速度100KHZ,等于时间为450,再用最小脉冲量25000除以时间450等于55.55KHZ,把这55.55KHZ和100KHZ代入输出脉冲频率中去,能不能太到同时到达的目的。请高手给点意见
小侯

网友B:
使用兩軸直線補間的方式行走
本來兩軸直線補間就是行成走斜線的路徑
兩邊不同長度同時啟動同時到達

楼主:
如果PLC没有直线插补功能那要怎么办呢

网友C:
使用插补功能,
上面所计算的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实际做出来就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