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级数电机启动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4-09-05):
今天厂里烧了一台30千瓦4级的电机,拖动风机用的。由于我们忙,本来更换电机的事情也不适合电工去做,除接线外。
结果机修换了一台轴颈一样的37千瓦2级(当然这是后来才知道的)的电机,结果接线完毕启动,就是启动不起来,而且启动两遍后就发热。这下可挠头了,怎么回事儿呢?后来才发现电机是两级的,更换30千瓦四级电机后正常启动
用两级的电机去干四级电机的活儿肯定不行,
但是我想请教一下四级电机和两级电机的启动时间问题,
两级的启动时间,四级的启动时间,还有六级的

网友A:
这个问题还要问啊自己去百度吧,一大把的抓!

网友B:
跟负载相关吧,没有一个确定的值

网友C:
这不是启动时间的问题,而是转速问题,2极电机的同步转速是3000转/分,4极电机的同步转速是1500转/分,6极电机的同步转速是1000转/分。风机转速加倍了,负载阻力是指数级增加,能转得起来吗?
风机转速与功率是3次方关系,转数加倍,功率要大8倍。
下载积分:+2(406739162)

网友D:
功率一样,转速不一样,输出扭矩不一样的。风机更不一样,静扭矩更大!

网友E:
3楼正解!

网友F:
1P的3000转,2P的1500转,风机转速加倍的话阻力会大非常大~~
启动时间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