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哪位师傅帮帮我!

楼主(2014-09-05):
最近厂里做自己做了循环水系统。但是只能靠人上班去开或下班去关闸刀来控制系统的启动与停止。经常下班了每人去关所以老板找了很多麻烦。
师傅能不能帮我写个程序来实现以下功能。
早成7.55自动启动,到中午12.00后六台机全部停止运行后关闭循环系统,下午1.25自动启动到第二天早成6.30后六台机全部停止运行后关闭循环系统。
因小弟不会编程所以希望哪位师傅可以帮忙写下。十分感谢。
我的邮箱:sunfan59@126.com

网友A:
用微电脑时间来控制呀。有10组,经济实惠

网友B:
30 块搞定 !!

网友C:
复杂问题简单化处理
还有,办法永远比困难多

网友D:
简单问题复杂化1楼说的就很好

网友E:
plc控制六台顺序起动与停止,对起动波动有好处,加上一些保护措施挺好的

网友F:
用plc时钟比较控制应该可以吧

网友G:
这个要用到PLC吗?土豪!

网友H:
时控开关

网友I:
1楼的办法简单、实用。

网友J:
微电脑时控开关,只需三、四十搞定,启停再多次都可以。

网友K:
强力推荐微电脑时控开关

网友L:
用微电脑时控器时,如果电机功率比较大的话建议和时间继电器配合使用,避免对电网有大的冲击
天行健

网友M:
一楼的经济实际,用微电脑时控开关吧,只要改下控制电路就行了,把他串在(自动)控制线路上。不知你的控制线路的电压是多少的,市面上的AC220的多

网友N:
时控开关就可搞定一切。

网友O:
买个带星期时间的控制器,几十块钱搞定。

网友P:
一楼~~ 学习了~~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