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CC LINK 的连接线能不能用网线代替?

楼主(2014-09-05):
在车间大约100米,可不可以用带屏蔽的网线来做通信连接线。

网友A:
型号会衰减的厉害,100米可能工作不了的,用专用线吧!

网友B:
用好点的3芯屏蔽电缆就可以了,想那么多干什么,

网友C:
网线可用,记得接终端电阻。几百米都可以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D:
没试过,应该不能,损耗太大

网友E:
普通的三芯屏蔽线都可以,但是跟通讯速度有关,速度高就距离短,手册都有自己去查吧

网友F:
试试不同的传输速率,太远的话,速率低也不行。不过100m大概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