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系列PLC 外部接线问题

楼主(2014-09-06):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我看200的资料,发现I/O口的接线有的是负极接M端,有的是正极接M端。请问下它的依据是什么。。书上说一种是汇点输入,另一种是源输入,但是没有具体的解释。麻烦各位老师帮我解一下惑,谢谢!

网友A:
不知道帮顶下吧!实在没人回可以自己百度!

网友B:
正负电源都可以接公共端,主要取决于外部开关器件

网友C:
两者都可以,但是要注意的是:当使用接近开关的时候要注意正负极,还要看是NPN型还是PNP型
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