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6):
各位大侠,欧姆龙通讯单元CJ1W-SCU21-V1有什么用,公司设备有用到,能详解不?

网友A:
欧姆龙(OMRON)串行通信单元CJ1W-SCU21-V1
使用CPU总线单元,一次增加两个串行端口,RS-232C或者RS422/485。可以为每个端口单独规定协议宏、Host Link通信、NT链接、串行网关
支持协议宏、Host Link通信、NT链接、串行网关、无协议模式
CJ1W-SCU21-V1概述
使用CPU总线单元,一次增加两个串行端口,RS-232C或者RS422/485。可以为每个端口单独规定协议宏、Host Link通信、NT链接、串行网关*、无协议模式*。有了CJ 系列能方便地为系统提供合适的串行端口数。
(*需要串行通信单元版本Ver.1.2或以上支持)
CJ1W-SCU21-V1特长
·在CPU 机架或扩展机架上,加上其他CPU 高功能单元最多可安装16台。这样可以对应有多端口的串行通信的系统。
·在RS-232C端口上安装RS-422A转换适配器(CJ1W-CIF11)可实现1:N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