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6):
如图所示

屏蔽一个信号i0.1直接把i0.1换成m0.6就能实现吗?原理是什么?能换成m0.5 之类的吗?一定要是m吗?

网友A:
屏蔽一个信号什么意思,是不需要的意思吗?不需要直接删掉啊!换成m0.6后,假如m0.6一直是Off的话,输出就一直是Off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一个信号什么意思,是不需要的意思吗?不需要直接删掉啊!换成m0.6后,假如m0.6一直是Off的话,输出就一直是Off了。

屏蔽它就是不让用了,也是避免条件不足设备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屏蔽它就是不让用了,也是避免条件不足设备不能正常运行。

用你想要屏蔽的点的常开和常闭串联就行了。

网友C:
串联的触点屏蔽掉会不会出问题会不会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你想要屏蔽的点的常开和常闭串联就行了。

如主题帖里那个与门所有的条件满足才能正常运行,我见我们那的工程师直接把i0.1改成m0.6了,请问为什么要这样改呢?

网友D:
你还要看程序的其他部分或,CPU的设置部分。肯定有将M0.6设置为常ON的设置或程序,然后M0.6替换你这里的I0.1,那么就I0.1不影响程序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还要看程序的其他部分或,CPU的设置部分。肯定有将M0.6设置为常ON的设置或程序,然后M0.6替换你这里的I0.1,那么就I0.1不影响程序运行

还有工程师在上面那个与门上直接添加一个二进制输入m0.6
请问能实现把i0.1改成m0.6的效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