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缆到底用多少平方?

楼主(2014-09-06):
最近公司有台机组需要安装,电控部分有四个低压柜子,对应四个操作台,;柜子里有PLC,低压变频器,小型继电器,接触器,操作台就只有按钮开关,指示灯,HMI;控制部分负载是液压电磁换向阀线圈(DC24V,60W),小型继电器线圈,接触器线圈,它们彼此分布的距离是20米左右,现在做的工作就是用控制线把这个控制系统联系起来,进行整体调试!那铜芯控制电缆该选择多大平方,要考虑哪些因素?

网友A:
1平方足够了

楼主:
那0.5平方行不?为什么

网友B:
一般用一平方的,细的不是不行,稳定性和强度受热一平方的比较合适,是柜内,粗不必要,

网友C:
0.5平方可以,分段控制,

网友D:
0.5,0.75,1都可以。阀的就用1的吧!

楼主:
我参考了相关资料,类似的控制系统,国营企业的图纸是用1.5平方,大点规模的私有企业用1.0平方,接私活做的个体户用0.5或0.75平方,随意性还真大,没什么标准吗?

网友E:
如果是单纯的开关信号控制的话0.5的线足可以。那些输出端控制电磁阀的线要用1.0的线。
有些德国,日本进口的设备都是这样配线的。

楼主:
开关量控制,用0.5平方,要是距离远的,是不是压降有点大呢

网友F:
0.75平

网友G:
一般用1平方的。

网友H:
一般用1平方的比较可靠。

网友I:
如果线槽够宽,不计较成本,用1.5又何妨,现在非标的线太多,0.5的线经不起折腾。0.75以上最好。1平方5A配置,一俩个电箱,线用大一点,多花不了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线槽够宽,不计较成本,用1.5又何妨,现在非标的线太多,0.5的线经不起折腾。0.75以上最好。1平方5A配置,一俩个电箱,线用大一点,多花不了几个钱

  说的有点道理哦!

网友J:
考虑线的强度,最小0.5,如果是多芯电缆,可以0.3

网友K:
我们这都用起码1平方的,不差这点钱,耐用耐折腾。

网友L:
控制回路柜内配线0.75平方
控制回路柜外接线1平方

网友M:
这个问题看似很简单,具体操作就靠经验了,本人在设备厂做过设计,严格的说是有据可寻的,那就是 国标,但是你的问题是随意性很强,要考虑的是   负载和机械强度,我的建议是  0.75  或者1平方的就可以了,如果是国标的话 应该是1.5平方的
永远年轻

网友N:
说实话1平方载10A电流 没一点问题 亲身试验  带电容负载 10A 没问题 20A 发热   到了40A 就开始烧线短路 跳闸了!
每天一点点

网友O:
国标,0。75平方
肥仔米

网友P:
上面所说的,有些说对了,有些是企业本身的做法,按国家检验要求电流线2.5平方,电压线1.5平方,用0.5、0.75都是不符合的,只能说是设备厂公司为了省成本的做法。

楼主:
我也赞同楼上的说法
爱家爱china

网友Q:
引用楼主火男孩火于2014-09-06 17:39发表的 控制电缆到底用多少平方? :
        最近公司有台机组需要安装,电控部分有四个低压柜子,对应四个操作台,;柜子里有PLC,低压变频器,小型继电器,接触器,操作台就只有按钮开关,指示灯,HMI;控制部分负载是液压电磁换向阀线圈(DC24V,60W),小型继电器线圈,接触器线圈,它们彼此分布的距离是20米左右,现在做的工作就是用控制线把这个控制系统联系起来,进行整体调试!那铜芯控制电缆该选择多大平方,要考虑哪些因素?

我见过很多韩国的配电柜,污水处理得,继电器大约300个 PLC+接触器,反正一套系统40多个电机,但是控制线也用的0.75的,我用万用表测量电流不到1A,实际上控制电流本来也没多少,当然电磁阀得另算

网友R(2014-10-07):
一般用1平方

网友S:
引用 网友N:
说实话1平方载10A电流 没一点问题 亲身试验 带电容负载 10A 没问题 20A 发热 到了40A 就开始烧线短路 跳闸了!
这个实验持续多长时间啊,毕竟短时间通电和长时间通电,效果还是有区别的还有环境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