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黑屏

楼主(2014-09-06):
请教各位,工厂的设备工控机电脑偶尔出现黑屏,但黑屏消失时当前画面依然存在,有时你你在动鼠标就黑屏了,几秒钟左右,又正常了,设备是三菱配置,设备上用的有变频,伺服,液压站,现在我感觉黑屏频率越来越高,不知啥原因,

网友A:
硬件不稳定,驱动问题,接触不良等,供电问题有可能。

网友B:
静电干扰

网友C:
电脑显示器接触不良

网友D:
外壳接地了没有?会不会是干扰
青岛区接活

网友E:
把机箱打开,可能是内存条的问题,拔掉内存卡再重新插上就好了!献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