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条码扫描枪的问题

楼主(2014-09-07):
公司原来用的sicK的扫描枪坏了,现改用另一种扫描枪,但是有时扫的码和产品对的上,大多数和产品条码对不上请高手解答。

楼主:
有谁用过GM4100一Bk一433MHz型号的扫描枪需要怎么设置才好用求高手帮忙解决。

楼主:
上面弄错了,应该是另一个型号GD4130_BK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数据丢失。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高手太少,还是不愿帮忙呢?

网友B:
想开点,问题通过其他解决也可以了。论坛不是万能的,或有问必有答。我以前也有你这样想法,但你想想论坛又不收费,相应的“高手”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回答问题。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