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7):
端口都设置好几次了就是不行,,我的电脑USB端口是公的,不巧的是我的PLC另一头的RS232端口也是公的,我就找了个RS232两头都是母的,接上去了,,
                             我仔细查看了下PLC的那根线RS232那里只接了7根线,,这正常吗
                              我通讯的时候,PLC上只接了220V的电源线,    这不会有影响吧,,
谁能告诉我哪能里出了问题

另为PLC上对外的接口总共有四个,,一个圆的三个长形的,,谁能说说这几个接口是干什么用的,,
谁有这个PLC与电脑联接的说明书,,发过来看看,,

我是初学者,,以上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1 数据线PLC是圆8针。2 端口设置是否正确。3 cpu板是否坏。4 看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