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C24N 与 电脑通讯收集数据(VB或C#程序都可以),怎么实现

楼主(2014-09-07):
想通过VB或者C#程序与QJ71C24N 通讯,控制PLC程序,收集实时数据(如电流,电压,压力,扭矩等实时数据,最好能实现50ms取样一次),求高手指教

楼主:
用GXdeveloper与QJ71C24N 通讯没问题,但怎么使用VB/C#与QJ71C24N通讯呢,VB程序该怎么写

楼主:
有现成的库给,VC程序调用吗

楼主:
好像MX component, MX sheet有这样的库能给VB,C#程序调用

网友A:
直接弄个组态王不就得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弄个组态王不就得了.
有道理,阿拉以前做过一个VB的modbus通讯程序,在这个网站上有发过。楼主可以翻翻

网友C:
要调用MSComm,物理接口是RS232转485。
现成的程序估计是没有的,最好的方法是下这本书
[Visual.Basic接口设计与工程实践].许永和.
然后参照里面的实例稍微改动下。
至于C#的串口应用的实例确实少,真心不好找。
最近刚好也在学C#.

网友D:
使用MX Component V3,这个软件,三菱专门开发的,手册上说的很详细

网友E:
其实通信这东西都是很简单的,主要是你那个50毫秒不好控制,无论是VB还是C都不好控制,其实三菱的这个模块在大数据通信的情况下速度并不是很快的,如果一定要到这个级别,建议用以太网。
还有一个建议,把所有需要读取的数据放到一块区域中,一起读取,这样要少很多时间,但是MC(1)协议一次读取60几个数据区,数据量不大的话可以接近这个采集时间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