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7):
请问各位,在西门子的200系列PLC中因手头没有PPI电缆,暂时用市售的232转485转接头,接plc 485通讯口的3和8口进行通讯download程式,显示通讯不上(通信错误),各位朋友们是否有这样用过,应该大部分都能行的啊,不过,我后面又有从232转成USB口接电脑,这样是否可行,232/485转接头是否需要独立供电,烦各位朋友谈谈! 谢谢。

网友A:
把两根线对调一下试试。
转换口插在电脑上是不需要单独供电的,如果外接的就需要单独供电。

网友B:
USB--232<-------->232--485------------->PLC是可以的,不需要外部供电,如果不能通讯,可能是3;8接线错误或者通讯端口设置原因。

网友C:
不过一般USB转RS232-RS458-PPI方式通讯速度都在56K以下,为稳妥,请使用19.2K或9600,另外USB映射的COM口应在COM8以下,否则西门子软件不能自动找到。

楼主:
我是用的是com3,速率在9.6KB,Siemens软件中有一个“搜索所有波特率”功能,是否是microWIN这头设置的波特率和PLC那边设置的波特率不一样呢,还有其他的数据位,奇偶校验等参数,关于485的输出,我是A+接3,B-接8,应该是不会错的啊,我想应该有很多人都已经有这样做的了吧,通讯时是要设置什么,注意什么,谢谢了!

网友D:
去掉网络参数里的(高级)(多主站)选项,就行。因为PPI协议支持多主站功能,这就需要多主站电缆(内部有控制芯片)。普通的232转485转换器只是起到一个电平转换的功能。

网友D:
只能是单主对多从,最好的状态是1对1

楼主:
谢谢楼上多位网友的回答,我今天去试了,还是不行,提示“硬件探测到一个组帧错误”,请问谁有碰到过吗? 是哪里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