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楼主(2014-09-08):
今天看绞车的程序 注释有软件过卷旁路 主容器 副容器 都什么意思

网友A:
没说明白,怎么回答
天行健

网友B:
语无伦次,你叫人家怎么回答。

楼主:
看看的这句话中的过卷旁路什么意思
出现“过卷”故障进行复位时,应将司机台“过卷旁路”转换开关置于相应的过卷位置,这时只能向反方向开车。如果想继续向“过卷”方向开车,在“过卷旁路”的情况下,打“检修”方式即可进行,但司机必须密切注意矿车的实际位置,以免发生意外事故。矿车离开“过卷”位置后,切记必须将“过卷旁路”开关回到正常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