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8):
控制要求:

x0起停震动电机,x1 2 3三条轨道,有各一只弹跳球,重量不同,震动电机运行,球也上下弹跳,左边是A
组光电x4_10为高度,10-50米高度,还有BC两组光电控制要求:三个弹跳球各跳动10次,10次后,三条轨道下面的铁板打开,球掉进去,最后一个掉进去后,震动电机停,然后比较高度,最高的一秒3赫兹灯闪,中间的是 2赫兹,低的1赫兹,三个铁板由电磁阀开关,y1 2 3 ,震动电机y0, 震动电机停止后,y1 2 3电磁阀同时回复,铁板平整, 10次累加高度比较。 地址分配,x0起停震动电机,1 2 3是3个轨道的球的计数位,处于轨道底部,球落底一次就计数一次,所以共11次。4-10是A组光电,11-15是B组,16-23C组,输出:y0震动电机,1 2 3 三轨道电磁阀.
请大家帮忙写出程序,I/O地址分配.
这个题目到目前.讨论时间一个多月了有200多人在讨论还没解决的问题

网友A:
这个题目是有点奥妙,奥妙就在弹跳时取值上,如果200多人研究一个月都没有解决,那就是我考虑的太简单了

网友B:
如果200多人研究一个月都没有解决,那就考虑下机械问题吧
青岛区接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