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三菱步进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4-09-08):
请问三菱步进指令的单步运行和连续是一般上怎么实现的,有没有什么好的思路。

网友A:
不明楼主意思,单步运行和连续运行?步进只有单流程和多流程而已,再就是条件选择或循环而已,单步运行只要满足条件就会连续运行下去直到条件不满足等待条件满足而已。

网友B:
(用 IST X0 S20 S27 指令)就能实现单步运行和连续运行,自动运行,
手动,自动,单周期运行。

网友C:
用跳耀指令也可以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D:
写两套程序,分别是手动和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