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想了解下Q系列的脉冲输出

楼主(2014-09-08):
Q系列编程手册说PLSY指令输出频率只能是1到100HZ,频率那么低的呢,定位控制的指令也没有看见,在哪本资料啊?定位控制是不是一定要用定位模块,不能像FX系列一样由PLC的CPU发脉冲

网友A:
要选定位模块,才可发脉冲

网友B:
Q系列本来说是模块式PLC,想要输入加输入模块,要输出加输出模块,想通信加通信模块,想定位加定位模块。这些都还用说吗?

楼主:
哦 受教啦

网友C:
Q系列,需要使用定位模块还可以发脉冲,与FX系列不一样。
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Q系列编程手册说PLSY指令输出频率只能是1到100HZ

网友D:
Q系列有PLSY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