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使用变频器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2014-09-09):
请教各位大神,
正确使用变频器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

网友A:
1、环境温度对变频器的使用寿命有很大的影响。环境温度每升10℃,则变频器寿命减半,所以四周环境温度及变频器散热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好。
2、正确变频器的接线及参数设置。在安装变频器之前一定要熟读其手册,把握其用法、留意事项和接线;安装好后,再根据使用正确设置参数。
3、留意变频器转速与扬程的关系。电机的选择及其最佳工作段是比较重要的问题。假如变频器长时间运行在5HZ以下,则电机发热成了突出题目。

网友B:
输出输入不要接错。+10V +24v不要接错。

网友C:
电机线最好采用带屏蔽的。与控制线距离最少20公分。你看看变频器手册,尤其是关于EMC部分。做好干扰防护。

网友D:
输入输出线等等线不要接错,不要超负荷,通风等等

网友E:
380v要和220v要分清,R.S.T与U.V.W不能接错,否则将损坏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