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编码器位置反馈控制伺服

楼主(2014-09-09):
就是从轴根据主轴动作,主轴接编码器然后接plc,plc高速输出接伺服控制从轴。plc怎么编程。 本人新手,求大大指教!

网友A:
有点不懂,编码器不是要接伺服放大器反馈吗,接PLC干嘛,从轴跟据主轴动作,什么意思?如果两个轴动作是一样的,可以PLC 只控制主轴伺服放大器,由主轴伺服放大器控制从轴伺服放大器一起动作。

网友B:
你是要做两个伺服同步吗?

网友C:
好像深层次的技术问题研究回复的人少呀

网友D:
编码器用高数计数器计数,当达到计数值时动作,再次配合伺服电机来设置

网友E:
看了真的很多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