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工友朋友能够帮我把下面两个和利时的程序段改为西门子200的??

楼主(2014-09-09):
请问哪位工友朋友能够帮我把下面两个和利时的程序段改为西门子200的??

网友A:
外部输入是信号线还是通讯?程序应该很简单。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接线的

楼主:
能不能给我一个西门子200模拟量数据给定还有反馈的库文件 ,编辑一个也行 谢谢

楼主:
但是我想问一下给定频率需不需要PID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