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9):
GX Developer Version8(日本語版)    8.116W    :

can't run 16-bit windows program

cannot find file D:\....\setup.exe(or one of its components ). check to ensure the path and filename are correct and that all required are available.

咋个处理啊?

楼主:
操作系统是win7  32位中文旗舰版

网友A:
中文不装,装日本的

网友B:
要不要放到根目录下?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可以装个中文的
青岛区接活

楼主:
中文英文都试过了

网友C:
换成日文系统就行了。
mythic

网友D:
日文版必须在日语环境下安装,中文系统曾经试过,更改注册表也不行
你的提示是缺少组件,看看安装包少了什么,比如是否被某些所谓的电脑管家类的免费软件给限制了

楼主:
刚试过,换成英文版,还是不行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

原因是安装目录有问题:
解压过的文件夹应该放在C盘根目录下:如  C:\8.116W, 8.116W的文件夹里有setup运行程序。
如果执行还报错,修改兼容性为XP SP2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

原因是安装目录有问题:
解压过的文件夹应该放在C盘根目录下:如  C:\8.116W, 8.116W的文件夹里有setup运行程序。
如果执行还报错,修改兼容性为XP SP2

请问下载地址?谢谢!

楼主(2014-10-10):
论坛里面有的,日本三菱的网站上有
引用 网友E:

请问下载地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