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三菱1s的程序如何转换为1n的

楼主(2014-09-09):
求大侠给指点,谢了!!!!!!

网友A:
在软件上直接转,注意一些软元件有差别的改过来,比如时间定时器点数分配的差别

网友B:
直接改PLC类型即可,注意一下个别软元件或者指令,一般都可以通用

网友C:
直接改PLC类型即可。

网友D:
楼上说的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