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运算

楼主(2014-09-09):
各位大侠好:
请问做个浮点运算用三菱软件如何编写?谢谢
具体说明:D1乘以D2得值D3,
D3乘以D4得值D5
D5再转到D2

网友A:
说得有点乱,D1乘D2结果放到了D3与D4中,已经占用了两个空间,这样乘没有意义吧,如果是十六位操作:
LDP X0
MUL D0 D1 D2
MUL D2 D4 D5
MOV D5 D1
下载积分:+1(gmtonda) 热心助人!

楼主:
师父,写错了,抱歉,是D1乘以D2得值D3,D3除以D4得值D5,D5转到D1.D1的值是2300,D2的值是171,D4的值是2500.求大侠用哪个公式运算?跪谢!!

网友B:
浮点运算佔2個位置 (D1)D0 ---->D0 表示
以FX CPU 來說
1.將値傳送到暫存器
2.轉換成實數
3.以實數運算子計算

网友C:
晕死,这个都不会算?

楼主:
学习中。谢谢3楼john42tw。非常感谢!!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