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开关电源,

楼主(2014-09-09):
请教给位;开关电源,供电220伏交流,出来变成24伏直流,供电端子分火线L,零线N,如果供电源火线接到N,零线接到L,就是供电源火线和零线接倒了,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A:
交流侧没有问题。

网友B:
对于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没有影响,另外看看开关电源的地是否带电,即是否与市电隔离。
如有不对请予斧正。

网友C:
应该没什么问题,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谢谢给位的回答,

网友D:
没有影响

网友E:
没有影响的
yaanlh

网友F:
交流电源可以不用分直流电源就必须要分清接正确了。

网友G:
没有什么影响,交流是不分正负的

网友H:
应该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I:
什么情况都会出现,一切正常。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对于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没有影响,另外看看开关电源的地是否带电,即是否与市电隔离。
如有不对请予斧正。
学习了,一直随便接的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网友K:
没影响,路过顶下楼主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

网友L:
不影响使用。。。。。。。。。。。

网友M:
问题是为什么要接反? 有质检的公司是绝对不允许这样去接的,该怎么接的就怎么接。
就像家里的开关,你接在零线上,也照常能开关电灯,但是标准规定了都不会把开关接在零线上。
海纳百川

网友N:
家里墙壁上的插座上也有标明L.N.实际安装时;没有人去看;
真诚到永远

网友O:
没什么区别,就是连接的时候L线离PE端子太近了,存在安全隐患。

网友P:
使用的话是没有影响。
作为安全考虑是不可以这样做的。

网友Q:
一样的用.但有隐患:开关电源内L端有一有一保险管.过流烧保险时,正确接法时断火线.反接断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