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佬的电机怎接这么多线?

楼主(2014-09-09):
描述:电机铭牌,怪怪的
描述:电机网罩内已拆掉刹车离合器,如果有刹车离合,估计还不止这6根线。
如图:这是20年前的德国电机接线盒,电机是交流的。用伺服级变频器(据说)带动,电机外形跟国产的普通电机是一样的,这电机接线盒右边多出来的6根线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图片呢,发上来

楼主:
暂时上不了,想方法上传

网友B:
可能是双速电机,没图不好判断!!

网友C:
如图:
图片呢?

网友D:
是不是电磁离合器啊?有的变频电机的刹车是这样接在里面的,不过好像没有这么多线啊

网友E:
右边这个应该是给制动线圈供电的整流块,还有好像是电机的热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右边这个应该是给制动线圈供电的整流块,还有好像是电机的热敏电阻
右上角的哪两条黑色小线应该是电机热敏电阻线,这个图片是我亲手拍的,一共有3条电缆进这个电机,一条6芯电源电缆,2条3芯的电缆(即电机接线盒右边6根线),变频器哪边的线我没见过。按你的推断,按常理,6根线,2根接热敏电阻,4根接整流块,那应该是1条2芯电缆加1条4芯电缆,而不应该是2条3芯电缆。

网友F:
能不能整个外形拍一张

网友G:
找图纸一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H:
有一种叫什么一体机,SEW的,就是电机接线盒有个电路板,相当于子站模块,这个电机的减速信号和到位信号都接电机接线盒, 还有个通讯线二芯白色的,24伏电源也要有,很早以前老外用,这几年没看过,我不知道这位楼主说的是不是这种,接线盒内要不就是子站模块小电路板,要不就有什么热保护,制动线圈桥堆之类的,双速电机,什么星三角任你选择多个端子,其它应该不会有什么的,还有就是一体机改普 通控制后,端子都不用了,按普通电机接,你那图片是不是这样,我改过,我有点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I:
SEW?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一种叫什么一体机,SEW的,就是电机接线盒有个电路板,相当于子站模块,这个电机的减速信号和到位信号都接电机接线盒, 还有个通讯线二芯白色的,24伏电源也要有,很早以前老外用,这几年没看过,我不知道这位楼主说的是不是这种,接线盒内要不就是子站模块小电路板,要不就有什么热保护,制动线圈桥堆之类的,双速电机,什么星三角任你选择多个端子,其它应该不会有什么的,还有就是一体机改普 通控制后,端子都不用了,按普通电机接,你那图片是不是这样,我改过,我有点影响,

看来有点眉目了

网友J:
无非有几种:刹车,热保护,独立风扇。

网友K:
有热传感电阻(两种.) 散热风机 还有编码器的接线呢,你那图才几个线头

网友K:
还有刹车

网友L:
同意6楼观点,应该是电机带制动器,带温度检测

网友M:
是不是SEW的?这种电机线我接过,是热敏电阻还有制动线圈,它的制动线圈比较奇怪,220供电线圈中间有抽头,有专用模块供电
  • 下载积分:+3(youzida_121) 热心助人!
  •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N:
    就是矢量控制的变频电机,带编码器反馈,估计带刹车整流制动模块,所以要接很多线.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K:
    双速电机     我们这还有个二十多年工龄老电工,电压都不看直通380的上去,还说一通电就冒烟了——

网友O:
    以前用过一种,带刹车的,有一整流块上有6根线。可以切换到快速刹车功能。

网友P:
    带刹车的双速电机。多用于行程定位控制。

网友Q:
    双速电机

网友R:
交流电机没什么滑头,就Y\△两种,特种电机,你看是否是测速信号线

网友S:
铭牌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700/1450rpm,可以接成4极或8极,双速电机

网友T:
电路图上看大致有整流刹车,测温电阻。我们公司也有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