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9):
往PLC读取程序可以的但是传入程序的时候出来如图所出现的问题有谁知道的吗。

网友A:
按图片所述问题查找原因,能读取肯定能写入,除非是其他品牌的PLC使用了写保护

网友B:
PLC切到停止
再写入呢?

网友C:
线路不稳定,拔下重插,或者通讯COM端没设置好,没有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