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求助 三菱plc 控制步进电机 竞赛用

楼主(2014-09-09):
公司想搞劳动级赛
对象: 公司维修班的电工
部件: plc 直线滑轨的步进电机
请帮忙 出一个 整套的 试题 有点意义 谢谢! 接线 编程 都要考 有没现成的呢 谢谢!!!!!

网友A:
单轴还是几轴呀,有什么要求

楼主:
单轴的
第一次还是想让参加的小朋友 多一点

楼主:
器材 还莫有 选定呢
大伙 帮我出出主意 啊

网友A:
单轴,不就是步进电机来回地运行而已,就从简单回原点操作,手动正转、反转,然后是可以随意加参数进去,让步进按参数自动运行,比如加10个位置,它就走10个位置后自动停回原点,加20个位置走20个位置自动回原点,最好用触摸屏给参数输进去,重要是步进起步不要失步、丢步,程序最好有停止和暂停两个功能,就是停止只能重新开始工作,暂停是接着之前的动作继续运行下去

楼主:
嗯 又有没 现成的 试题 图纸什么 供我参考啊± 谢了

网友B:
做个步进电机的时钟或做个在步进电机轴上上个磁铁带着一两磁铁行走!哈哈

网友C:
加我QQ491576510,细聊,
晚上才有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