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电机控制回路

楼主(2014-09-09):
请问各位大师,什么电机控制回路用四个接触器?

网友A:
四个 要用到减压启动之类的,就可能要用到啊

网友B:
延边三角形降压启动有用到,一般都是大功率电机才用到

网友C:
星型启动三角型工作只用三个接触器,有一种双速电机必须四个,还有一种双速电机必须用五个接触器,有的内部接只要四个,内部没接的,就得5个接触器,SEW就有,

网友D:
星三角启动外加正反转
下载积分:+1(1553122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