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ET指令

楼主(2014-09-09):
三菱SET指令为ON时,PLC断电。那么PLC重新得电后,该SET指令仍为ON吗

网友A:
不會
試一下就知道

网友B:
除非使用保持继电器

网友C:
取决于SET前面的指令是否都为ON

网友D:
应该是2楼的+3楼的。

网友E:
不会的!除非你用掉电保持的比如set m500掉电再上电还是保持的

网友F:
你用掉电保持的set m500掉电再上电还是保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