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GP2501-TC41-24V使用哪个编程软件?

楼主(2014-09-10):
另外,原触摸屏是GP2501-SC41-24V,两者可以替换吗? 谢谢

网友A:
軟件使用GP-ProPB3 C-Package v7即可;GP2501-TC41-24V與GP2501-SC41-24V差異只是在色彩上,前者是真彩後者是偽彩(詳見相關用戶手冊)
下载积分:+2(一横一竖钩) 真诚感谢!

网友B:
普洛菲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