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 D0.0 指令

楼主(2014-09-10):
請教各位
FX3U 可以使用 SET D0.0 的指令
FX1N的不能,我目前是用丟值1 、2、4、8......256
去D0 讓D0內的BIT分別置位,有沒有更簡單的方式可以像fx3u 那樣 set d0.0
謝謝

网友A:
FX1N等不支持的。
所以只能照我現在的方式
丟1 2 4 8 .... 的值進去嗎?
殘念

网友B:
之前的FX1N\2NPLC寄存器不支持位寻址的,所以只能用传送指令了,所以没有其它好的方法

网友C:
这样行吗?
MOV K4M0 D0
M0 -----D0.0
M1 ------D0.1
M2 -------D0.2
M15------D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