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温控器E5CZ能驱动最多几个G3NA固态继电器?

楼主(2014-09-10):
如题,现在我使用的是OMRON的温控器E5CZ或者E5CC.最大负载电流是。输出电压:12VDC+15%(PNP),最大负载电流:21mA,带短路保护电路。现在想知道温控器最多能驱动多少个固态继电器?

网友A:
5mA一个,大概4个,如加一级直流固态继电器隔离控制一百个交流固态继电器并联也没问题
下载积分:+1(ogreman) 热心助人!

网友B:
我经常用的是E5CWL带欣灵固态,一般带两个,不建议4个
下载积分:+1(ogreman)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