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信捷xc3 plc编程问题!!!!!有编程图,大家分析下

楼主(2014-09-10):
在编程时输入计数器指令,CNT,提示指令名称错误,难道信捷plc里面没有这个指令,如果没有改用什么指令替代呢????

网友A:
你是用惯了台达的格式了去写信捷的呀,直接线圈指令输出就得了,你还弄个什么块指令???

网友B:
我讨厌信捷

网友C:
信捷,伤不起呀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

网友D:
信捷有没有这个CNT指令你确认一下不就可以了吗,三菱,台达,信捷三款虽然编程指令大部分一样,但绝不是完全一样

网友E:
OUT C0 K100。。。。。。。。。。。。。。。。。。。。。。。。

网友F:
输入方法不同而已,信捷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