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轨,线槽,线槽盖如何切45度?

楼主(2014-09-10):
我们公司想工艺改善一下,部分线槽和铝轨还有线槽盖,切45度斜角,请问各位老师,有什么工艺或什么工具能实现这一功能,并且切的边平滑漂亮?谢谢啦!

网友A:
我都是直接切平,看到别人切出来安装很好看,就不知道怎么切的,等待高人

网友B:
有专门的机器。
什么机器这么牛B!?

网友C:
普通的切割机都有调整角度的功能
会不会有毛边,或不好看的情况?

网友D:
45度很难看的好不好?
上层说,看到人家板子,都是两个45度合成90度,很美观。

网友E:
现在用灰色线槽比较上档次,蓝色的早落后了,没必要用45度

网友F:
稍微一个专业点的切割机,你想切几度切几度

网友G:
这有何难?用个45度的角尺,先比着划一下,再用工具切掉不就行了吗?????
美观很重要啊!

网友H:
用高速切割机,专切铝型材的那种

网友I:
放加工中心上铣、切、倒角、抛光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J:
切铝型材的切割机可以的,角度随便调

网友K:
有切割机,几年前就用过那玩意,有一点不好,切下来的碎末容易沾到身上,头上
五金城有很多卖的
下载积分:+1(bigblg) 真诚感谢!

网友L:
剪刀。。。。开玩笑了。。。。淘宝卖这个的一堆 导轨切割机 线槽切割机 看你舍不舍得花钱了 500左右 买来正品 切出来的 完美
每天一点点

网友M:
就是 这个
掉炸了
以前用的还没这么好

网友N:
引用 网友I:
放加工中心上铣、切、倒角、抛光
哈哈哈哈 这朋友好逗啊!哈哈哈哈哈哈停! 说正题:
想剩钱做个胎具,电锯放45度角。切--------

网友O:
我以前实习的时候接线的师傅教的是拿角尺定45度然后拿锯子锯的
常熟崴立

网友P:
那有那么夸张,就普通的手持切割机就可以了,量出你所用的线槽的高度和宽度,切除一个等腰三角形就成型了,狗三股四旋无得定长也用的到,自己切二次就知道了,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

网友D:
45°真的难看。

网友Q:
直接用铡刀类似的工具,很好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