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0):
本人新手,用FX2NMODBUS通信,采用485方式,显示错误代码6301(奇偶校验错误, 超限错误, 帧错误),怎样修改呢 ?

网友A:
RS485的话   ,应该MOV H0C97 D8120 ,为何rst  M8161,看你的协议应该是采用的8为模式啊?应该是 set M8161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485的话   ,应该MOV H0C97 D8120 ,为何rst  M8161,看你的协议应该是采用的8为模式啊?应该是 set M8161 吧?

但是设置好了都还是6301,求解!!

网友B:
如果使用MODBUS,
使用三菱的FX 3U-485ADP-MB  更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使用MODBUS,
使用三菱的FX 3U-485ADP-MB  更容易。

但是用的FX2N

网友C:
程序写的有错误啊。

网友A:
把你的通信的相关信息给我,波特率、奇偶性、停止位、数据位等给我,我给你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通信的相关信息给我,波特率、奇偶性、停止位、数据位等给我,我给你算一下

起始位:1 位 字 长:8 位
奇偶位:默认偶校验)停止位:1 位
波特率: 192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写的有错误啊。

高手指教,错在哪里!

网友A:
看了没有问题啊,把你现在的编的程序贴上来看看,编程soft你用的works2还是gx-decel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没有问题啊,把你现在的编的程序贴上来看看,编程soft你用的works2还是gx-decelop?

gx-decelop的,程序贴了,后面的是CRC检验程序基本上都一样就不贴了

网友A:
按照我上传的图的模板写着试试看看,一般肯定可以的,总感觉你的报文有点问题?最后的校验码你可以用校验码软件(我提供给你的压缩包)计算了写进去,注意高低位哦,CRC校验程序暂不用,成功了后改为CRC程序自动计算,祝你好远,实在不行,将相关的设备报文资料及从设备的站号告诉我,我来帮你搞定
附件: CRC16校验码计算器v1.2.rar (376 K) 下载次数:1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我上传的图的模板写着试试看看,一般肯定可以的,总感觉你的报文有点问题?最后的校验码你可以用校验码软件(我提供给你的压缩包)计算了写进去,注意高低位哦,CRC校验程序暂不用,成功了后改为CRC程序自动计算,祝你好远,实在不行,将相关的设备报文资料及从设备的站号告诉我,我来帮你搞定

多谢指教,小弟搞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我上传的图的模板写着试试看看,一般肯定可以的,总感觉你的报文有点问题?最后的校验码你可以用校验码软件(我提供给你的压缩包)计算了写进去,注意高低位哦,CRC校验程序暂不用,成功了后改为CRC程序自动计算,祝你好远,实在不行,将相关的设备报文资料及从设备的站号告诉我,我来帮你搞定

PLC可以只接受模块发送过来的数据吗

网友D:
works2的好像也可以用着哦...

网友A:
FX的rs485方式的不可以,fx-3u等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的rs485方式的不可以,fx-3u等可以的

接受的数据有时候8个,有时候9个 在RS中怎样定义,若接受的改为K9就出现错误,数字不断跳了

网友E:
大侠 能帮我写个通讯程序吗?FX1N与众辰变频器通讯 控制频率修改 电流监控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