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0):
如题目。。。
问题1:A PLC通过触摸屏把数据传送给B PLC
触摸屏有脚本功能啊
485通讯啊。。。有时候只要0.5秒。。有时候要1.5秒

网友A:
1.5秒可能正好碰上触摸屏在读写数据,要速度稳定单独通讯吧

网友B:
触摸屏做脚本好象速度是很慢的,估计毕竟CPU受限.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lc  to plc

righ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做脚本好象速度是很慢的,估计毕竟CPU受限.

应该是执行方式的原因,是解释执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