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伺服电机可以承受:3000转,2秒运动一次。一天24小时。吗?

楼主(2014-09-10):
如题目。。。。有谁这么用过没有
3000转,2秒运动一次。一天24小时。节假日不休

网友A:
正反转?运行一次多久?负荷多少?

网友B:
就算空转也受不了啊

网友C:
应该没问题吧,你咨询供应商。条件提好,出问题了找他就是了

网友D:
可以的,你要相信国产,没有支持哪来的进步成长呢?大胆用…
相信自我!

网友E:
感觉完全的天方夜谭!!!2秒运动一次,请问你的加速和减速时间呢??你是在开玩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完全的天方夜谭!!!2秒运动一次,请问你的加速和减速时间呢??你是在开玩笑吧!!
加速和减速时间0.1秒
反正伺服差不多一直在正反转

网友F:
坐等冒烟,

网友G:
完全可以,那些说冒烟的,不知道试过没有,2秒钟一次,不是很频繁,负载惯量太大的话要考虑加减速机,雕刻机、加工中心等数控设备Z轴动作比这频繁的多,而且还是频繁正反转,都没见冒烟的

网友H:
这个都不能做到就是垃圾 。

网友I:
普通2极电机带减速机正转1.7秒反转1.7秒常年无休正常使用。如果伺服应该比普通电机性能好。

网友J:
关键是看你的伺服电机的负载和你选择的伺服电机的功率,如果伺服电机功率足够的话这样的要求完全可以实现。放心的用吧。

网友K:
没问题,就是温度比较高,我试过外表面的温度在60°c 左右。有点烫手;长时间运行没问题,只是使用寿命比一般的使用短。

网友L:
伺服电机配大一点,肯定没有问题。我们好多设备都一直这样工作。而且工作环境就60多度温度。

网友M:
楼主,请问什么电机能两秒达到三千转,恐怕还没到额定转述,马上又该反转了吧!

网友N:
可以的,什么冒烟的不会的,现在好多这样动作频繁的多的是呀,楼主先的时候选 个稍好的一点就好了,没有什么特别的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请问什么电机能两秒达到三千转,恐怕还没到额定转述,马上又该反转了吧!
0.7秒就可以达到3000转啊
就国产伺服电机 400w

网友O:
应该没问题的,在空转情况下完全没有问题,主要还是要看你电机要走的距离,还有电机的扭力和负载之间的关系了

网友P:
电火花机 加工放电的Z轴 上下往复 都没两秒 也还不是没什么问题 何况还是步进电机 不过你要两秒钟到达3000转 估计不行吧 可能会报 跟踪误差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