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CCLINK模块的输入x输出Y点怎么不可以强制?

楼主(2014-09-11):
CCLINK模块的输入x输出Y点怎么不可以强制?

网友A:
你是怎样强制的呢?
可以执行呀!

楼主:
强制的点没有变成蓝色;如:强制CCLINK常开点X0,X0 没有变成通状态,试了很多点都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输入输出可以强制吗?

楼主(2014-10-17):
请专家解释一下

网友C:
x0 可以強制嗎? 不是M0才可以嗎

网友D:
输入点不能强制的吧

网友E:
自己先把基本觀念搞懂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F:
应该可以的吧

楼主:
不知道什么原因,搞懂了久不会问了

网友G:
CCLINK的输入输出不是用的 from 和to么 强制把那位写成1 不就强制了么
CCLINK模块的输入x输出Y点怎么不可以强制?
http://ymmfa.com

网友H:
输入用“更改当前值”,输出用“强制登录输出”,需要在监视写入模式状态下。

网友I:
不是只有线圈或者置位或者一些常用的输入输出桌面能强制抐? 你可以短接啊 那样不是相当于你有输出 输入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