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表在没接负载时也转

楼主(2014-09-11):
各大侠们:早些天要外厂做了两个三相电表计费用电箱加互感器400/5A的,装上去没有接任何负载可以看到电表在慢慢的转动,今天来装设备时看到走了好几个字了,算一下,有60多度电了,没几天时间就走了这么多,接线也没有问题,这个是不是表的问题呀,

网友A:
你太差劲

网友B:
你量输出三相有电流吗?或者把输出线取下看表还转吗?

网友C:
看看高人怎么说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太差劲
从何说起,你很懂,不想说,没关系,问题我一定会解决,我只是想把问题发上来让大家看看,一起解说,知识面就宽了,学的东西就多了,问题不在乎大小,

网友D:
如果拆了输出线,电表都转,则电表一定有问题了。如果拆了线,电表不转,则检查输出的主线路,例如是否有确实用电的,或者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E:
电流互感器一端接地了没有?

网友F:
互感器发热不???
天行健

网友G:
是不是极性接反了!想问下楼上的,互感器的电表有输出吗?还有楼主,80倍的互感器60多度在电表上㫫示是0.8左右吗?

网友F:
互感器发热怀疑是不是表有漏电。
60÷(400÷5)=0.75
天行健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从何说起,你很懂,不想说,没关系,问题我一定会解决,我只是想把问题发上来让大家看看,一起解说,知识面就宽了,学的东西就多了,问题不在乎大小,

说得好  顶一下  问题解决了没有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们的回答,今天厂家来换了一个表,但是还是转,他把是表三相电压进线接在了互感器的前面,但是还是转,他接线跟我们学时有点不一样,就是互感器S2接地是从三相电表短接再接地的,我跟他说我们接线不是从电表短接,而是从互感器的S2短接,再接地,他说“他们是标准的接法,而且是CCC标准,我就没再说什么了,因为说不通,不过他们的三相电表是长城的上面有一个星形接法的图标,而我接的电表是没有星形接法的标示,是不是这个电表接法有什么不同,但是我又觉得电表的接线都是一个样的,应当不会错吧?,(本来我只是报了这些元件,自己来接线的,但是采购说一起做好回来,我也就没说什么,因为,多事不如少一事,你们说是吧,就算我自己做了,也没有什么人看见,如有新进展,待后续----------------------

网友I:
电表本省的问题了,赶紧跟换

网友J:
互感器至电表接错只有电表转的慢,不可能快。功是守恒的,肯定有负载。

网友K:
如果没有负载,电表还在转,接线如果正确,表示电表有问题!不需要怀疑。

网友L:
检查接线是否有误·互感器接线顺序不能反·零线接好·OK`

网友M:
会不会是电表里面的制动调整不正确.

网友N:
我还没接过电表,来学习

楼主:
外厂连换了三块电表还是转,不过最后一块跟前二块不是一样的,这个要转的慢一些,很难看出来,但是过上两天还是会走一个多字,续跟踪

楼主:
现在看了还是转,不过两天转一个字左右,看来要重新接线看一下了,请问一下师傅们,你们互感器接地是从电表接地还是从互感器接地呀,厂家是从电表的三个端子接地的,而且是三个端子短接后再接地,不知这样有没有影响,他说这是CCC标准,而我的习惯是从互感器的S2端子分别接三根地线到地的,而他说这是电力局的接法,我的这个接法不对的,而他的是对的,我没有跟他说什么因为这是他们做的,只要他们搞好就行了,其它我也不用多说,

楼主:
三相电表的零线不接电表能行吗?这样只接接单相负载对电表有影响吗?

楼主(2014-11-07):
这个电表的问题,现已经搞好了,厂农家肥料换了一个电子表,就没有这种现象了,但是为什么我自己接的电表带互感器的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O:
电表有一种调整就是调整“潜动”的,大家说的没错,是电表问题,需要打开电表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