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1):
现有一项目,需在伺服电机转动到某一位置时执行数据处理,目前是将PLC的脉冲输出端另引一路到PLC的输入端进行高速计数,这样担心高速计数值与实际电机的位置不符,想将伺服驱动器的编码器输出信号OA、OB接到PLC输入端进行高速计数是不是更准确一些?松下A5的编码器输出信号是差分信号,是否必须一个差分转集电极的信号转换器才能接线实现此功能?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A:
接编码器信号当然准确点,是要转换。你可以可以先试下,PLC脉冲引入PLC高速计数,看能否满足要求。可以的话就免去这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编码器信号当然准确点,是要转换。你可以可以先试下,PLC脉冲引入PLC高速计数,看能否满足要求。可以的话就免去这么麻烦。

我现在是PLC脉冲输出口Y00(三菱FX3U的PLC)一路接到松下A5的脉冲输入端口,一路接到PLC输入端X00进行高速计数。项目的控制要求是:伺服电机带动一个圆盘旋转一周,一周分8(12)个分度,在电机旋转到每个分度的时候要调用一个子程序保存一些检测数据,之前是用输出脉冲当前值与每个分度的脉冲数进行比较判断何时调用子程序,但伺服速度快了以后有些分度位置没有执行子程序;现在用高速计数的方法在每个分度都可正常执行子程序、保存数据,但由于是直接由PLC脉冲输出端口引出的,会不会执行子程序的时间点会提前(电机还未执行到位导致采集的数据不是这个点的数据)?查过资料,用伺服驱动器的编码器输出端口连接一个差分转集电极信号的转换器到PLC的输入端进行高速计数,这样的方案是不是执行子程序时伺服的当前位置肯定就在这个点上(这样是否算闭环控制了)?希望各位做过类似方案的朋友不吝赐教!

网友B:
可靠点就用驱动器的编码器模拟信号进行高速计数,需要购买专用的高速计数模块或者购买现成的差分信号转单端信号的转换器,或者用高速光耦转换一下也行。

楼主:
各位有用过差分转集电极输出的信号转换器,推荐下厂家、型号,谢谢。

网友C:
我觉得最好是在外部加一个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最好是在外部加一个编码器。。

在外部加一个编码器成本要高很多了(驱动器编码器输出可设定每转输出脉冲数10000,但编码器这么高的分辨率价格就要很贵了),控制的准确性应该会比采集驱动器的编码器输出信号更准确。采集驱动器的编码器输出脉冲(不考虑外部机械的传动精度)应该也算闭环了吧,采集时的位置应该也是实时的当前分度位置。还是加一个信号转换器可能会便宜些,就是没用过这种信号转换器,在网上看了下都是国内一些小公司做的,价格倒不贵,质量就不知道了,图纸资料什么的也不是太齐全。

网友B:
小公司做的也没问题的,这东西技术含量本来就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公司做的也没问题的,这东西技术含量本来就不高

谢谢,那就买几个试试看,看图片应该也就是几个电子部件焊接的PCB板。

网友D(2014-11-03):
请大神详细述说外加编码器构成全闭环,以及自带的伺服编码器如何构成全闭环!谢谢

网友E:
需要用到差分转换器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F:
还是需要编码器吧,别的也都差不多吧……